楼主(2010-03-02):
如题,三相电机如何计算电流,譬如 750W的风机工作电流是多大?

还有,三相电机如果缺相多长时间会导致烧坏?——我这主要是轴流风机~

网友A:
I==U/R  *0.85

网友B:
1kw=2A

网友C:
1kw大约是2A,

网友C:
顶楼的可能是看错了,是750W,不是750KW。应该不到2A

网友D:
1KW大约2个电流,电动机越大一般电流越小

网友E:
P=V3*U*I*cos(/)*效率

楼主:
三相电机如果缺相多长时间会导致烧坏?

咋这问题没人说呢?

我今天打电话问正泰了,他说750大概也就1.5A的样子~~据说算法很复杂,看来是楼上的算法。。。我都没看懂……算了,就记下个1KW就2A电流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相电机如果缺相多长时间会导致烧坏?

咋这问题没人说呢?

我今天打电话问正泰了,他说750大概也就1.5A的样子~~据说算法很复杂,看来是楼上的算法。。。我都没看懂……算了,就记下个1KW就2A电流算了
行啊记着这个就行了、

网友G:
实际工作中,三相电机缺相运行用不到两分钟就烧毁,一般情况半分钟就已经过热了。

网友H(2010-04-17):
哎,实不相瞒,我就接错过轴承风机,一根火线和地线接反了。(电线中间有接头没注意)多长时间烧我就不知道了,我送电的时候有个人看风机,说转向对的我们就走了,结果第二天发现不转了,烧了。。

网友I:
电机极数大小电流不一样

网友J:
功率=电流*电压*1.732*效率因数   750/380/1.732/0.85=1.34A

网友K:
P=1.732*u*i*cos

网友L(2010-06-06):
三相电机如果缺相多长时间会导致烧坏?   答;有几个前提   1,要看你电机带动的负荷  要是负荷太大电机缺相会导致电流升大电机里面的线圈会发热绝缘会烧坏这样的话也就2——5分钟,2,要是空载的话也就10分钟内会坏

功率电流速算公式:

三相电机:      2A/KW
三相电热设备:1.5A/KW
单相220V,    4.5A/KW
单相380V,    2.5A/KW

网友M:
功率除千伏数乘以.76
三相电机
P/V.0.76
就是电流 了

网友N:
1.5a 缺相视情况而定,不一样
1.5a    缺相视情况而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