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整流器问题

楼主(2010-03-02):
为什么整流器老是烧,并且回路照明灯多,烧一个使整个回路短路,又不好查,有什么办法使问题简单化谢谢

网友A:
这个烧掉的整流器有的外表能看出来,好办法没有,组号你一个开关少控制几个灯,不要太多了

网友B: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波形,分析一下

网友C:
是镇流器?还是整流器啊????

网友D:
我这里也是这烧镇流器,还很严重,用的是井本的

网友E:
我们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能与电压有关系,我们的电压在250V左右。处理的办法是:去掉镇流器,全部换成节能灯。不过你可以按照你的照度要求换。

网友F:
用电子镇流器,可能会好些吧。我们厂以前电感式的,也经常有这样的毛病,换成电子的就好多啦

网友G(2010-04-10):
镇流器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好坏吗?
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

网友H:
改用用节能灯或无极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