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各位大虾,请假个问题。我想把变频器放在室外的控制箱内,这样可以吗,控制箱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A:
防潮湿 防水 防高温 防雷电 就行~-~

网友B:
呵呵;室外你能做好防水、防尘、温度不能太高是可以的;

网友C:
应该有专用的电箱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防潮湿 防水 防高温 防雷电 就行~-~
嗯,赞同。防高温和雷电,还有防结露。这样一来,还不如放在屋内呢,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