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VFD-B5.5KW的机器,里面的驱动光耦用的A316J,请高手帮忙给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重点检查316J及周围贴片元件

网友B:
如果不是过载与电机堵转等原因造成OC报警。建议检查变频器驱动电路供电电源的滤波电容,有否容量减小现象?电容失容后,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驱动IGBT的能力变差,因IGBT导通内阻变大,引发A316故障检测电路报警。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答复,驱动电容和316J都更换过新的了,还是没有解决,和电流互感器有关系吗

网友B:
当然驱动电路和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路,都有可能报出OC故障.如果负载很稳定且运行电流较小,可以试着解除某一只电流互感器,如不再跳OC,则为该互感器损坏,只能一只一只地解除试验,不要同时全解除.
查一下控制电路的供电+15V和-15V,如果有偏移,也可能导致故障检测电路误报警.
另外,可以试将载波频率调低,看有无改善.若有改善,说明电机电缆或电机绕组已有绝缘缺陷.
要考虑电缆和电机的问题.

网友C:
把电源次级的小电容统统换掉,或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可能中主板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问题解决了,就是电流互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