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58的困惑

楼主(2010-03-03):
如图是程序里对同一系统功能sfc58的两次调用。目的是把数据块中的数据传送到指定的逻辑地址的模块。
硬件组态的地址是512-639(w#16#200-W#16#27f). 只有128个字节。
我的问题是,两次传送的数据会不会覆盖。而且第二次的数据已经大于128个字节了。程序本身肯定没问题,正在使用。
这是怎么回事?多次赐教

网友A:
您沒有注意到他們所使用的記錄號的不同嗎?

楼主:
注意到了。
其实我是不明白他的工作流程。
记录号A和B的数据分别传送到地址16#200-16#27f的那个地方?
而且B的数据大小已经超出了这个地址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到了。
其实我是不明白他的工作流程。
记录号A和B的数据分别传送到地址16#200-16#27f的那个地方?
而且B的数据大小已经超出了这个地址范围
此地址为:模块内部区域,非输入输出地址。

楼主:
我知道是内部存储区。
但B的数据大小
已超出它的组态的地址范围了

楼主:
其实这个地址硬件组态时,是用于cpu 与 fm458 模块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