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我是初级电工,现实很多电器设备都应用到PLC,想向各大侠请教关于PLC入门知识,热心大侠请联系;875243842@QQ.COM或QQ:8752438422.先行谢过!

网友A:
多看看论坛、的一些跟我学的帖子。

网友B:
是电工,应该会些继电器控制电路,那就可以学好常用的PLC
找本基础的书,先入门,了解PLC的工作原理,然后再学指令编程

网友C:
1.找一本常用电器看一看,先学最基本的如PLC的扫描顺序,如何扫描的基础知识等;
2.PLC的品牌很多,锁定一个品牌,找一本相关的书,针对此品牌PLC学习一下他的编程指令,然后编一下小程序,弄一弄就会了;
学会一种plc其他的上手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