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直接启动

楼主(2010-03-03):
晕了,新手请教!
有的资料说 电机直接启动最好是功率1KW以内,有的却说是10KW以内,我被搞晕了!
请求一个详细具体的说法!

网友A:
10KW以内,满足电动机启动电流比上额定电流小于等于1/4加上变压器容量除以电动机容量,就可以直接启动

楼主:
小弟 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新手!
可以列一数值吗?
还有一个疑问:如果照那样计算的话,根据不同的变压器容量的话,那就不需要10KW这一数据了...

网友B:
只要你的电网电压能满足要求,220KW的照样直接起动。原来书本上说15KW以下能直接起动。主要原因是直接起动会把电网电压拖下来,还有就是起动电流大,不好。但是在我实际工作中,发现不少电厂,上百KW都直接起动呢。

网友C: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多大的电机都能直启(具体的数量关系不记得了)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关键是变压器的容量。

楼主:
谢谢 !各位给小弟的支持!谢谢 。。。

网友E:
一般10KW以内可以直接启动,当然你变压器容量很大,那直接启动200KW的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F:
关键看变压器容量

网友G:
7.5kw以下对电网不造成影响就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H:
支持三楼说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I:
就看变压器的容量的大小了。

网友J: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多大的电机都能直启

网友K:
规范规定 大于15KW的电动机,应该进行减压启动。

网友L:
同意9楼

网友M:
7.5KW一下直接启动。

网友N:
我没在书本上见过我下面说这句话,但听一位副教授说过:电机低于或等于变压器30%的容量都可直接启动。我用的变压器是1600kvA600v/400v,使用的电机75kw、55kw、15kw等以下的,全部是直接启动,启动时电网基本没问题。唯一的不同条件是我使用的是多台1kkw600v柴油发电机发电。

网友O:
《工厂配电设计手册》上有,电动机功率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20%可以全压起动,偶尔起动的可达30%。其实最终衡量是否能直接起动的因素是电压降,异步电机起动电流很大,起动时会造成较大的电压降落,从而影响其它用电器及电机的正常工作。因此只要起动时的电压降不影响其它设备的正常工作,并能顺利起动起来,就可直接起动。

网友P:
理论上任何等级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关键是看你的变压器有多大

网友Q:
50kva的变压器,就可以直接启动,20KW以内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