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请问各位高手CPM1A能设置使用时间或使用次数吗?断电也不复位。谢谢!

网友A:
其实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使用掉电保持区域H区域来保持你的数据~~~~~然后加个比较~~~

如果您是准备靠此收回余款,那么我个人的建议是在CPM1A上基本意义不大,因为CPM1A无法提供强壮的保密机制,很容易被解开,同时,鉴于这现在工控大环境的职业道德素养,只要给钱就能提供服务,所以……

网友B:
PLC内有时钟的,可以读出着时间,
次数可以用记数或是每次开机加1,用端点保持区域的

网友C:
呵呵;CPM1A哪来的实时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使用掉电保持区域H区域来保持你的数据~~~~~然后加个比较~~~

如果您是准备靠此收回余款,那么我个人的建议是在CPM1A上基本意义不大,因为CPM1A无法提供强壮的保密机制,很容易被解开,同时,鉴于这现在工控大环境的职业道德素养,只要给钱就能提供服务,所以…… Regards
说得太好了,中国的工控环境,确切说是一些人造成了这种问题。

网友E:
服务到位客户没理由不给钱,否则这种客户不理就是了。
如果为了钱而服务,往往要不到全款。

网友C:
呵呵;现在还用这种方法来要款的是比较蠢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