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教谢谢

楼主(2010-03-03):
各位高手,问一下我有个设备在A-B点来回运行,A和B点分别有行程开关控制设备正反转,设备在A-B 点运行三个来回后停止。我想问一下这怎么编?开关量能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量能编吗?

/quote]
你的运行是用什么来实现的,普通电机还是其它的
普通惦记可以用开关量控制接触器实现正反转

网友B:
用普通电机和开关量可以实现,用计数器功能

楼主:
普通电机,用什么计数器?

网友B:
PLC中的计数器,计数3次后停止

楼主:
PLC中的计数器,计数3次后停止 西门子的PLC ,你的意思是不是只要我碰到这个行程开关计数1次?,但是用什么计数器呢? CTU计数器?视乎不对吧

网友C:
对啊,用计数器就行了(其他的不知道,三菱的直接用C就OK了)

网友B:
三菱的增量计数器或西门子的增量计数器均可

网友D:
用编码器也可以吧

网友E:
我理解发贴的意思,关键是用什么给信号,我建议用霍尔开关检测,然后将信号给PLC或者直接用继电器控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