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

楼主(2010-03-03):
目前有一个0-125kpa的差压变送器,用来测量锅炉补水流量。量程范围为0-30t/h。一次仪表和二次仪表都工作正常。只是在当初设计时仪表选型有问题,现在补水流量在2.5-3t/h左右。因为流量太低,造成测量不准确。问:1,能否通过调整差压变送器的量程(缩小量程)能否提高测量精度?2,如果不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请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我觉得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好像不太好调,还不如直接换一个量程小一点的变送器。

网友B:
看法:
   1.已知量程范围为0-30t/h,对应的差压为0-125kpa。假设我们把量程范围改为0-10t/h,其对应的最大差压为0--13.89kpa。差压太小了,估计已超出了节流装置的量程比,这时的相关参数都已大大的偏离节流装置设计参数了,这样精度是很难保证的。当然作为应急措施,调整量程还是可以考虑的,关键是看你的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及量程比是多少,此外还要看你的差压变送器在量程比可调范围内的精度是否都一样。
   2.假如你用的是孔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重新设计、加工孔板。一是重新设计定购新的。二就是通过计算,用原来的孔板进行加工(对于把量程改小肯定是扩大孔板的孔径),当然前提是你厂的车工师傅有车孔板的技术能力。

网友C(2010-08-01):
有0~125kPa的差压变送器吗?量程就有问题
调倒是可以调,关键你得有工具啊,比如说你想调整到0~30kPa的话,那你给改变送器一个30kPa的标准压力,通过调整变送器的S旋钮,使变送器的输出为20mA,不就行了,关键是以后使用过程中比较容易漂移,建议更换变送器
再或者该变送器带有通讯协议的话,你就用手操器给调一下就OK了

网友D:
根据Q=K(△P)-1/2,就搞定了

网友E(2010-08-31):
用差压变送器测量差压,你只改变送器量程是不对的,假如你用的是孔板,那么孔板的出场有要求配多大的差压变送器。由于设计问题,可以从新订货,告诉厂家你的一般测量范围多大
让厂家直接给你出厂就是你要求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