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一台变频电机,由于某种原因,使用时转速比以前降低了,但是要求输出功率不变,请问电机的电流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电机的转矩公式是什么?

网友A:
I ,M都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 ,M都增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 ,M都增加
回答正确

网友D:
呵呵;如果你的负载以前基本上已经满负荷,你说的情况只能换大的电机;

网友E:
P=T(转矩)*n(转速)   T=K&I

功率不变,住宿降低了,那么转矩就变大了,转矩变大,电流家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