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我根据多年对温度仪表PID的使用与调整,总结出一点经验来,说出来与大家分享。关于pid的调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很多书籍都提到了,也有很多前辈总结出的顺口溜。我把我的经验跟大家说一下,PID在调整的时候,我是有一个比例的,就是PID按1:20:1.5的时候设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慢慢调整。超调两大,就是高出设定值很多,就要减少P的设定,反之增加。温度变化缓慢,就要减少I的设定,反之增加。目标值在设定值反复振荡,就要增加D的设定,反之减少,直到一个周期以后,就在目标值附近布变。我用这个方法调整了很多热处理炉,效果不错,我们要求的精度有点低,精度要求高的,按照这个方法慢慢的也能调整过来。

网友A:
不错哦!很实用

网友B:
感谢共享,欢迎经常来

网友C:
PID按1:20:1.5的时候设定,这个是经验值?

网友D:
挺好,但我用来控制调节阀的仪表的P值为200,I值400,D值为30也挺好用,误差在2%

网友E(2010-04-17):
请问,你们所面对的系统的是稳定的吗?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PID调节的温控系统,有时候温度变化很大。
主要是在运行过程中,温度的损失量在不停改变。
测量值就在设定值附近不停变化,有时从-8~+2,或-3~+9之间变化。
反正就是不确定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死区时间设定后,在运行过程中会自动变化。

网友F:
我以前调过恒定给矿系统的PID,很复杂的,要很有耐心,慢慢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