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PLC一定要是晶体管型号的吗,继电器型的可以的不?

网友A:
继电器的不行

网友B:
如果要是用主机上的点控制,那就选用晶体管的

网友C:
继电器的不行,得用晶体管的

网友D:
继电器的输出速度在不到

网友E:
呵呵;不考虑费用的话加个定位模块也可以,不管前面主机继电器还是晶体管;

网友F:
用晶体管的

网友G:
分清楚晶体管和继电器的特性很重要,以及步进电机的控制要求。

网友H:
步进电动机系统是速度控制与位置控制的开环控制系统,步进驱动器把信号脉冲转变为电脉冲,调整给步进驱动的脉冲频率来控制步进电动机转速,设定法给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数量来控制步进电动机的转动角度,改变给步进马达驱动器的高低电平来改变步进电动机的方向。
搞清是什么作用的自然心里就可以选择适合的

网友I:
算算步进电机控制器的脉冲速率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用晶体管了。

网友J:
如果只是要验证程序-----不考虑速度,也不行?

网友E:
呵呵;你可以输出个10HZ的频率在继电器上试验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如果一秒钟转一次的用继电器可以不?

网友K:
你要好好想一下啊,用继电器的如果做脉冲控制啊,老弟,

网友E:
呵呵;
1HZ的脉冲继电器是能响应,但有什么用?

楼主:
呵呵,我只是有这个想法
还是谢谢大家了
又有个新问题,我要控制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至少要买个几点输出点的PLC啊

网友L:
继电器的PLC也不是决对不能控制步进电机,如果把YO、Y1的输出继电器换成高速光耦还是可以用滴!我倒是试过加了限流后,用的时候挺正常的。我用FX1S-14MR试运行通过!

网友C:
三菱FX的PLC允许Y0、Y1两个输出端子作为输出脉冲的端子

网友J:
实际使用一定要晶体管输出,但应急验证程序还是可以用继电器的,频率一定要低。
将继电器的plc改晶体管的方法也是有的,比如欧姆龙的P型机,三菱的FX

网友E:
用脉冲+方向的模式,FX1S/FX1N这些只用一带PLC就可以带二个;
如果用+脉冲 -脉冲方式,一台PLC主机只带一个;

网友M:
步进电机是用脉冲+方向来驱动的,晶体管能产生脉冲,只能能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