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还要用热继电器做过载保护吗?貌似在电箱里面都没看到有热继电器

网友A:
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不需要热继电器

网友B:
是啊,不需要用

网友C:
单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是不需要,变频器需要热保护功能;
如果同时带两台电机,则需要分别加热保护;

网友D:
不需要啦
变频器有不少功能呢

网友E:
那还用变频器搞么事

网友C:
呵呵;变频器当然是变频用的;

网友F:
这个可用可不用.

网友G:
变频器具有热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