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一台电机,通过一台减速机带动负载运行。

现由于某种原因,更换了减速机,减速比发生变化,如果按照以前的负载运行速度,则电机转速下降。

在负载不变化的情况下,电机实际转速比以前下降了,请问此时电机的电流是上升还是下降??

网友A:
楼主可以用钳表测一下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不好,首先,你应该说明电机是工作在额定转速一下呢?还是额定转速以上?其次,你还应该说明这个电机是转速控制呢?还是直接驱动,没有调速?是主动旋转(电动),还是被动加载(发电)运行?

网友C:
呵呵,测一下就能找到问题,再简单不过

网友D:
问题不是很清楚明了。
1.减速机变比是大了还是小了?变比大,电机的负载会小一些,电流会相应变小。变比小,负载就大,电机电流也会大一些。
2.电机减速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变频器?降极?
3.到底你的机器功率有多大?变化的电流会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
电机是变频控制的
工作在额定速度以下
减速比由1:5变成1:3

网友E:
转速低(频率低),电流大

网友F:
电流大,变频器能显示运行电流的话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G:
想了解电流,表测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