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一台电机,通过一台减速机带动负载运行。

现由于某种原因,更换了减速机,减速比发生变化,如果按照以前的负载运行速度,则电机转速下降。

在负载不变化的情况下,电机实际转速比以前下降了,请问此时电机的电流是上升还是下降??

网友A:
减速机的减速比可能和你原先的不一样
就会造成电机转速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电机,通过一台减速机带动负载运行。
现由于某种原因,更换了减速机,减速比发生变化,如果按照以前的负载运行速度,则电机转速下降。
在负载不变化的情况下,电机实际转速比以前下降了,请问此时电机的电流是上升还是下降??
转速降低,电流增大。

网友C:
电流应该没有变化。

网友D:
用变频器带电机,转速低,电压低,电流要变大,变频器易过流跳闸。没有变频调速,电机转速不会变化太大,只会加快负载速度。

网友E(2013-01-26):
如果电机在额定转速以内,负载不变,电机转速下降,电流基本保持不变。这是因为此时,负载转矩只与电机的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有关,与转速无关。

网友F:
电机转速怎么变慢呢?改变频率么?除此只能改变转差率哦

网友G:
我也不明白楼主的意思,电机的负载不变,电机的转速怎么会下降呢?

除非你的电压或频率下降,又或者负载增大,才能使电机转速下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明白楼主的意思,电机的负载不变,电机的转速怎么会下降呢?

除非你的电压或频率下降,又或者负载增大,才能使电机转速下降。
他的转速比改了,减速机之后的负载没变,带上减速机的话,负载应算变大了,导致速度慢了,原理上电流会变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明白楼主的意思,电机的负载不变,电机的转速怎么会下降呢?

除非你的电压或频率下降,又或者负载增大,才能使电机转速下降。
他的转速比改了,减速机之后的负载没变,带上减速机的话,负载应算变大了,导致速度慢了,原理上电流会变大的!
你这就错了。电机通过减速器变速,其通过减速器输出转速变了,但电机的转速没有变。

再一个就是电机通过减速器减速了,但其所带的负荷可以增大。反过来说,通过减速器所带的负荷不变,电机的负荷相当于减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明白楼主的意思,电机的负载不变,电机的转速怎么会下降呢?

除非你的电压或频率下降,又或者负载增大,才能使电机转速下降。
他的转速比改了,减速机之后的负载没变,带上减速机的话,负载应算变大了,导致速度慢了,原理上电流会变大的!
你这就错了。电机通过减速器变速,其通过减速器输出转速变了,但电机的转速没有变。

再一个就是电机通过减速器减速了,但其所带的负荷可以增大。反过来说,通过减速器所带的负荷不变,电机的负荷相当于减小。
哎,首先减速比增大之后,电机需要的转动扭矩就增大了,所说的负载增大,根本就是所需扭矩增大才造成的啊,所以导致电机转速下降,你看楼主的帖子里说的,电机实际转速变小,那么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啊,相当于电机已经超负荷运行了!

网友G:
怎么会“减速比增大之后,电机需要的转动扭矩就增大了”呢?难道汽车一档起步就要发动机做功比四档做功还要大?这样的话为什么不用四档起步呢?

你要知道电动机转速不变,通过减速器(齿轮变速)降低转速,其输出转矩变大,这是机械基本知识,你不会不知道吧?!!!

除非你反过来,电动机转速不变,通过变速器使输出转速高过电机转速,如果负载不变,电机的转矩就要增大(有可能会超负荷)才能带得动原来的负荷,这才符合你的“减速比增大之后,电机需要的转动扭矩就增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怎么会“减速比增大之后,电机需要的转动扭矩就增大了”呢?难道汽车一档起步就要发动机做功比四档做功还要大?这样的话为什么不用四档起步呢?

你要知道电动机转速不变,通过减速器(齿轮变速)降低转速,其输出转矩变大,这是机械基本知识,你不会不知道吧?!!!

除非你反过来,电动机转速不变,通过变速器使输出转速高过电机转速,如果负载不变,电机的转矩就要增大(有可能会超负荷)才能带得动原来的负荷,这才符合你的“减速比增大之后,电机需要的转动扭矩就增大了”!
嗯嗯,是我想反了!

网友I(2013-02-26):
我理解是他说的电机转速降低应该是减速器速比通过调整后增大,电机的转速不变,但减速机输出的转速却减慢了,所带动的设备相应的转速也下降了,电机的负荷也相应的有所下降,电流也有所下降。不知道对不对,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