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接线

楼主(2010-03-04):
三相异步电机的三个接线端子U、V、W在与三相电源线接线通电时,UVW端子是不是可以和其任意一根相线连接?
急需!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的三个接线端子U、V、W在与三相电源线接线通电时,UVW端子可以和其任意一根相线连接,但要注意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接线时:正相序正转,一旦反转只要任意调换两相电源接线即可。

楼主:
我如果想让电机开始时就正转,应该怎样操作?

网友A:
正相序:电源U、V、W依次和电机的U、V、W或A、B、C接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的三个接线端子U、V、W在与三相电源线接线通电时,UVW端子可以和其任意一根相线连接,但要注意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接线时:正相序正转,一旦反转只要任意调换两相电源接线即可。
回答的好。

网友C:
加相序控制继电器

网友D:
正相序正转,一旦反转只要任意调换两相电源接线即可。

网友E:
讲的好    支持支持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