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的接线

楼主(2010-03-04):
三相异步电机上的三个接线端子U、V、W在与三相电源线接线通电时,UVW端子是不是可以和其任意一根相线连接?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急需!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与转向有关;
接后送电如果反转,只需要把其中任两根线对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是的,要注意电机转向。

楼主:
也就是说我如果任意接线 :  电机要么正转要么反转。其它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时吗?电机不会烧坏吧

网友C:
电机与电网按照标准接线的话,可以省去转向不正确的问题。

也就是说要求电机供应商以及自己这边的控制屏柜都要按照标准来布线。

网友D:
只要电源电压与电机标配的一样,要么正转要么反转

楼主:
我怎么确定三相电源线的UVW呢

网友B:
用相序表可以迅速确定

网友E:
按标准接最好
一般三相接法无所谓,注意正反转就可以 了

楼主:
相序表是什么

网友A:
呵呵;如果电机反转没什么危险性,就随便接,转向不对了再把任两根对换一下;

网友F:
电源A B C相对应电机 U V W 什么接都可以啊,但是要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G:
还要注意是星型还是角型。

网友H:
可以先不带负载试一下方向

网友I:
星三角接法是要注意

网友J:
如果布线相续按照标准的话,和电机相续一样接起来就会正传,如果接好不正传,随意调其中两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