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问下各位大侠,我的刹车的输入电压是380的,我把它直接接在控制电机的接触器的下端,就是我按下接触器,电机刹车打开并同时动作,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松开接触器后,电机还会自己滑行很长一段距离呢····刹车随着我松开接触器已经刹住了呀····不知道为什么,该怎么改造··

网友A:
刹车时间是多少?

网友B:
刹车片打开与合上都有时间的

网友C:
刹车未调整好,间隙太大,制动片与摩擦片之间的距离要用塞尺来调整,无条件时可用一钢锯片当塞尺使用。电磁刹车还有两种工作方式(快制动与慢制动方式表现在那个整流器的接线方式上)

网友A:
4楼说的有道理,可以结合刹车时间调整间隙

网友D:
剩磁问题,可以用一个二极管接快速放电,或者用直流刹车。
如果在不通电状态下用手盘动电机如果转不动就基本上与间隙无关,如果能转动,就要调整一下了。
还有是不是片间有油。清洗一下。

网友E:
和电无关

网友F:
不太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G:
刹车线圈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控制马达接触器,然后工作过程变成,按钮按下,刹车打开的同时马达转动;松开按钮,刹车的同时停马达。实在不行,将此中间继电器改成时间继电器

网友H:
装变频器,有制动电阻,可以马上刹车。

网友I:
应该是机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