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Q 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4):
如图片
看不懂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样部分图片不知什么意思。看不懂什么呢?

网友B:
就是简单的逻辑控制啊,下面的英文是符号注释

网友C:
具体什么看不懂呢?

网友D:
你这个图片截取的不全,上面应该还有,才是完整的梯形图,你这只是一行没有写完,自动到下行,K0和K1对应上面的K0和K1,不知道你说 的看不懂到底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