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安装求助!

楼主(2010-03-04):
各位师傅们好!我刚学AB,遇到难题请指点一下?
我的系统是Vista Home Basic,Logix5000和授权都已装好了,可是小弟在装Rsview32时却总是出错!
刚开始用光盘装提示路径过长,可后来知道可改变路径,管光盘是借的以还了。
之后,在亿万论坛下载了Rsview32 7.20和7.40中文版,在安装过程中总是出错:

安装一半的时候出现以下提示:
Occured while XCopying Files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Token not found.EXOO.593\\DISK1_\\Onlindoc*.*
在本论坛下载的也是出同样的错误。

有的安装刚开始出错:
在安装RSView32刚开始时出错:
Occured while loading file: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_ISTMPO.DIR\RSISetup.dll
请师傅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我感觉从网上下载的Rsview32都有问题?但是各个网站的都有问题也是奇怪?
还是我的系统的问题,但安装过程中没有提示系统不支持。
跪求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网上都有问题
网上下载的一般都缺少文件 系统最好用XP的新系统装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B(2010-07-01):
Vista 系统对SB软件的支持不好,换XP吧

网友C:
你应该换为XP系统试试,vista是最烂的系统,你还在坚持用?

网友D:
统最好用XP的新系统装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E(2010-08-12):
HOME版本的系统似乎装控制软件都有些问题,系统版本不支持的,换成专业版的XP或者VISTA系统~~~

网友F:
Vista?还在用呢?你不觉得他很命短吗,XP直接过度到WIN7了

网友G(2010-11-05):
装AB的软件最好用XP SP2的系统,否则可能会报错~

网友H:
换XP,VISTA不兼容,AB软件一般支持较低档次的操作系统,再就是安装FT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