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压力表控制

楼主(2010-03-04):
请教各位师傅,我想用电接点压力表的两个触电来通过PLC控制电机,但只希望这两个接点给一个点动信号,而实际上电接压力表的压力如果到设定值它的接点一直是闭合的,请问用什么控制才能让接点给个信号后就失去接合功能。第二个就是在第一次控制时压力为零当然它的低压接点是闭合的,如果一上电就会给个闭合信号,但我不希望第一次给这个信号,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师傅,我想用电接点压力表的两个触电来通过PLC控制电机,但只希望这两个接点给一个点动信号,而实际上电接压力表的压力如果到设定值它的接点一直是闭合的,请问用什么控制才能让接点给个信号后就失去接合功能。第二个就是在第一次控制时压力为零当然它的低压接点是闭合的,如果一上电就会给个闭合信号,但我不希望第一次给这个信号,怎么控制,谢谢
你的意思我大致理解了,用指令的脉冲形式应该可以实现这个控制。以三菱FXPLC为例,设低压接点为X0,高压接点为X1,如下图:
这样低压接点第一次接通不起作用,高压接点只在达到高压值瞬间起作用,但电机无法连续运转。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师傅的回复,我用的是台达DVP的PLC,但你的指点我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我试了,我用的是台达的PLC,这个方式好像不行,谁还有办法

网友B:
用那个功能指令,你这台达我不知道叫什么指令(就是那个PLC一上电它OFF一个扫描周期)串在低压点.也就是PLC一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低压点被串OFF.第一次低压信号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