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简单的讲一下:
对于pt电阻来说,它本身的精度基本分为a、b两级,这种分级仅仅是自身的精度,与几线连接没有关系。
测量的误差除了来自pt电阻的本身,还有就是引线电阻对测量的影响,所以pt电阻有2、3、4的种类。
理论上2线pt电阻是不能抵消引线误差的,虽然说你可以测量引线电阻,在实际使用中用程序减掉,但由于电阻引线的长度和材质存在离散性,所以这种误差是不能消除的。
3线pt电阻是通过测量电阻总压降减去一个引线臂的电压降来抵消误差的,只要保证三根连接电阻引线材质和截面是完全相同的,理论上就可以完全去除误差,原因和上面的相同,由于离散性的存在,只能有限的提高精度。
4线pt电阻采用完全不同的测量方法,它的2线作为供电臂,另外两线作为测量臂,因为测量臂基本没有电流存在(高阻抗输入),所以测量臂的电阻就完全不会对测量结果构成影响,所以说,它的测量是最准确的,测量精度与连接电阻引线的材质和截面没有任何关系。
总结以下:
2线越短,测量越准确
3线引线材质和截面越相同,测量越准确
4线没要求,天生就是准确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pt电阻的馈电电流要尽量小,防止pt电阻的自热现象影响测量的精度。

网友A:
相当有道理

网友B:
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