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03-04):
我们厂里的变压器每次下雨都会噪音很大,噪音持续3小时左右,然后就回复正常了,晴天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真的不明白,请高手指导,先谢谢啦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可否咨询一下生产厂家。

网友B:
不知道,等答案

网友C:
没固定好,下雨后震动声加大,就好比加了润滑油

网友D:
测下高压、低压侧三相电流平衡情况,电流是否变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厂里的变压器每次下雨都会噪音很大,噪音持续3小时左右,然后就回复正常了,晴天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真的不明白,请高手指导,先谢谢啦
下5个小时雨,变压器也会在3小时后噪音减小吗?
除了安装时固定问题,还可能是漏电。变压器放电产生的声音。下雨天电阻下,尤其明显。

网友F:
你没看一下,变压器的瓷瓶好的不,有没有漏油的地方。这中问题多半是,高压瓷瓶不好了。一下雨就放电了。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了

网友G:
你的变压器是干式还是油浸式的,这个有区别额

网友H:
能说一下  是什么样的  声音吗?

网友I:
检查一线电流变化情况,看现场有没有进水现象

楼主:
知道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