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我想在同一个电机正转250度处装一个接近开关,在电机反转250度处装一个接近开关,使电机在正转时能在正转250度处停止,反转时能在反转250度处停止。那么我这两个接近开关应该在机械应该怎么安装,装在什么位置?
请前辈指教!急需!谢谢!

网友A:
电机转的慢还可以,快了不行

网友B: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电机转的很慢,目的是电机带动设备转动正反转250度。设备要求必须这样,而且必须要加接近开关。请前辈指点,我急用。谢谢。

网友C:
应该是设备上安装接近开关吧?电机(是交流电机、直流电机)带动设备?

楼主:
电机是交流电机  ,不在设备上装,就在电机上装,电机的轴上伸出来装一个销子正反旋转,加之其他客观原因(比较复杂,不在赘述),所以只能在电机上装接近开关。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安装,别学死了

楼主:
我在电机的轴上装两块不同长度的钢板,接近开关装在电机轴旁边的支撑架上,当电机正转到250度时,其中一块钢板就会接近与接近开关,使其感应,当电机反转到250度时另一块钢板就会接近另一个接近开关使其感应。两块钢板均安装在轴上,长短不同。
接近开关这样安装可以吗?
请前辈指教

网友D:
楼主,我以为这里关键的问题不是电机上怎么安装感应器,而是能否实现你要达到的目的。
首先,你这个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要让电机停在指定的角度上,很难。要么电机转速很慢,要么负载很大。。。。这样的电机我是没见过。或者降低输入电压之类的方法,都可能实现,但都不可取。
用减速器对电机传动,以实现变速速出。正转时,目标到位信号发出后,对电机制动。反转也同理。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制动方式。

楼主:
首先电机转速很慢,加了变频器及减速器,负载也很大。这里接近开关只是为了起保护作用,防止电机转过250度。
楼上所说的原理我都明白,我想知道的是接近应该装在什么位置,如何设计?

网友E:
在轴上装一个圆盘,开关固定在盘上需要的角度位置(留微调位),另行设计停机感应角度的受体,还有就是在圆盘上设计一个制动装置,防止马达失控转过头。

楼主:
谢谢!楼上所说的留微调位及停机感应角度的受体是指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说明。最好能够带图说明,谢谢!

网友E:
我刚才重新看了一下你的题目,既然接近开关只是限位保护。那么就简单多了,只要在轴上固定一个圆盘,需要的位置精准最好尽可能大点,这个圆盘随马达转动。然后做一个差不多一样大的圆盘,不随马达转动。然后机械限位器,电气限位随便想办法。建议做一个机械限位互助。

网友F:
现场怎么好装就装哪里,当接近开关点亮时给变频器STOP 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G:
直接装在电机轴上,那几乎不可能达到你目的,如果电机最输出还有减速机,装在减速机输出轴上,可以的

楼主:
能否给个简单的设计图,说的太笼统,不太明白。接近开关应该有金属接近时才有信号,在轴上装个圆盘,接近开关怎么放置,如何感应信号?
“然后机械限位器,电气限位随便想办法。建议做一个机械限位互助。”能具体说明吗?

网友H:
装变频器有制动

网友I:
什么样的接近开关能有那么快的反应速度啊  接近开关加接触器或者是变频器 整个动作下来的时间上的误差就很大

网友J:
既然知道转速且转的很慢为什么不算好角度后用时间去控制?只是提个建议~!

网友K:
呵呵,应该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L:
在保证电机不会因为惯性冲过头的情况下,在电机主轴装一个触发铁块或杆,利用电机端盖螺栓安装一块铁板或支架,然后在铁板上装上接近开关应该就可以了。(如果电机要回零点则须将触发点增加一个及接近开关措开)

网友E:
关于装圆盘的问题,圆盘上可以开孔,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怎么办了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建议。但是大家可能没弄明白我的意思,这台设备上是必须要装接近开关的,起到限位保护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要在正反转各250度时装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在电机零位上也要装个接近开关。这就要求我电机正转时不会碰到反转时保护的接近开关,电机反转时不会碰到正转保护的接近开关。否则就无法在正反转250度处接近开关起到保护作用。
请前辈指点我这三个接近开关应该怎么装?

网友E:
圆盘上开孔,接近开关没有空的地方,动作允许。

网友E:
左250度指令,接近开关在没有孔的地方动作,维持电机工作直至左限位的孔位,电机停止运转。右250度指令,接近开关在没有孔的地方动作,维持电机工作直至右限位的孔位,电机停止运转。回中指令,接近开关在没有孔的地方动作,维持电机工作直至中限位的孔位,电机停止运转。ok?

网友E:
三个孔开在不同径线上不同角度的位置,三个接近开关一条线安装

网友E:
防止跑整圈,只要在圆盘的外延设置两个障碍。碰到固定物及极限开关,切断电源。

楼主:
说的我糊涂了  最好附个图吧

其实我可以在正转时在plc程序里设计把反转的接近开关不起作用,反转时反之。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可关键是行程开关怎么装。

网友E:
指令用按钮,接近开关触点作自锁用,极限开关用行程开关。

楼主:
27楼说的方法在电机正转时就会碰到反转时的保护,电机反转时就会碰到正转时保护。不可行吧

网友E:
根本就不需要PLC,三个继电器,三个按钮,就能实现

网友E:
保护的位置在不同的同心园上,不会冲突

楼主:
我是在正反转250度时保护,不在同心圆上也会碰到 啊

网友E:
电机一圈是360度吗,正反转都没有超一圈啊

网友E:
即使超过360度,还有中心位辅助啊

网友E:
中心位至位置1,左250度;中心位至位置2,右250度。1或者2和中,不要装在离轴心同样距离的位置即可

网友E:
要是还看不懂,就装3个圆盘好了。分别定位3个不同的定义。

网友E:
需要什么角度就把圆盘转到什么角度,接近开关装在园外,在园盘的边上装感应铁块

楼主:
楼上所说也无法实现  接近开关不装在同心圆上,正转时也会碰到反转的接近开关啊
接近开关的问题在程序里应该可以解决。但如果是行程开关怎么办?

网友E:
接近开关没有机械的接触,只有感应。3个开关是三个独立体,分别定义不同功能。不要说250度,就是2500度,也不存在抵触

网友E:
要是用PLC,二个接近就能解决,比如定义不同角度的位置,让PLC计算角度

楼主:
我所说的“碰到”意思就是指感应,并不是接触的意思。我觉得楼上没有把我的考虑全面。也可能是我能力低,没有理解楼上的意思,最好能附图说明。
接近开关的问题在程序里就可以解决。可以这么说如果我想把接近开关换成行程开关应该怎么安装呢?

网友E:
我想我也跟大家说不清,因为我不懂画图,不懂PLC,更不懂楼主的250度说得什么意思

网友E:
三个不同大小的园围着一个圆心转,会碰到吗?

网友M:
感觉楼主的好像有PLC,那么就不用担心正传的时候碰到反转的,反转的时候碰到正传的,在程序里与旋转方向取个与信号就行,至于如何安装这点,关注中。

楼主:
接近开关的感应信号问题在程序里应该可以解决。但是如果我换成行程开关,应该怎么办呢?
楼上说的三个不同的圆盘,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问题是你在正转时反转感应信号的感应体也会随之转动,仍然会碰到反转时的接近开关。
这个问题楼上考虑了吗
楼上可用word绘图简单说明,这样更容易理解

网友E:
这个问题看是简单,可能我没明白250度的意义。是电机轴转250度,还是什么意思,要是电机轴250度,就是说不需要电机转一圈。是这个意思吗?要是如此,就不会碰到,因为两个感应体是平行的,不会相交。分别在大圆和小圆上。

楼主:
可以说是电机轴转,正转时不会碰到另外一个接近开关吗,那么按你的意思接近开关的感应的部件是什么部件?

楼主:
137612871  加我QQ吧   可以详谈

楼主:
楼上所的圆盘图什么意思

网友E:
我帮你想了一个办法:轴上装一根螺杆,驱动一个螺帽。用这个螺帽的位置控制限位开关。一定行

网友E:
找车工车成斜纹的,螺杆转一圈,螺帽的位移越大越好。当然也可以螺帽转动,驱动螺杆触碰开关,总之就是把圆周运动转化成直线位移

网友E:
这样也可以将开关固定在动件上,一只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这个问题我已经交给机械上考虑了  到时再请教您  您的方法可以实现  我已经告诉机械上了  谢谢

网友D:
看了这么多讨论,还是没搞明白什么问题。
有PLC,有变频器,实现这个要求,应该不多少问题的。在程序中加入正反转与正反限位互锁就能实现。

网友N(2010-07-26):
用两个24V继电器给两个接近开关互锁。最好选用电磁制动电机,以减小惯性。

网友O:
如果轴式光滑的,好像不好实现的,必须在轴上做出感应面或突起面。

如果能用角度传感器的话,应该比较好办。

网友P:
看了这么多讨论,问题可能在楼主 楼主可能是个新手,有些东西还不能融会贯通。接近开关换行程开关就不行了? 在一个转向里面假如有个开关多通几次就不能解决了? 反转时正向的开关就不能碰?  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