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电接点压力表上面有数字:1,2,3,4接线柱
是不是分别指的是上限,公共点,下限还有接地

我要求通过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变频器来驱动水泵

拨动压力表的红针和绿针在一个指定范围:1-3公斤范围内。

要求:压力没到1公斤的话,水泵运行。当超过3公斤就停止水泵。

我之前控制线路直接就把压力表的上限值接个中继,通过辅助触点接到控制线路中去断开水泵。不知道这行不行啊我的做法?

还有我还用远传压力表控制变频器的。这远传压力表直接通过变频器的PID调节,就可以设定一定的压力值。一直运行。。压力降了就转快点,压力高了就减速·····

综上两只压力表都是控制水泵的压力在指定范围区间。想问下各位:用电接点压力表怎么优化它去控制水泵。让它的控制跟远传压力表有同样的效果呢?不要它老是过压力就停机。

网友A:
电接点压力表的端子含义可以通过万用表来测试或者直接问供货商。

建议增加延时继电器。电接点输出先通过延时继电器滤波,然后再接入到变频器来控制。不管怎么控制,都达不到使用远传压力表PI调节的控制

。增加延时继电器主要是减少波动造成的频繁启停变频器。

网友B:
电接压力表就是一对普通的开关接点,如果不是要求很严格,直接用接点控制中继然后控制接触器就可以了,如果要求控制准确,最好用远传PID调节仪表

网友C:
你就把你的控制要求发给供应商,让他们给你方案

网友D:
没怎么接触过变频器,不过感觉楼主这样做是不是很麻烦啊~!既然使用变频器控制水泵,来维持水压,直接取水压的模拟量信号反馈给变频器来控制不就行了,为什么还需要电接点式压力表呢?

网友E(2010-07-16):
可以用二个继电器来做,第一个继电器(K1)串接在低压触点回路上,K1 的一组常开触点并接在低压触点上,另一组常开作为变频器运行触点,第二个继电器(K2)串接在高压触点回路上,用K2的一组常闭触点串接在低压触点与K1的回路中。当低压时低压触点通继电器K1得电工作并自保,同时变频运行,当压力高到高压触点通时K2工作,K1断电,变频停止。还是用压力传感器来控制稳定。

网友F:
控制时电节点设定要多次调整,试验!!

网友G:
用变频器的上限触电或下限触点,通过变频器的点动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控制水泵的压力,也可恒定,并超压停车,比PID恒压好,简单,方便,调压也方便,还节电,我总这么做

网友H:
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设置简单,采用抗振型的表。

直接用低点接变频的加速端子,高点接减速端子,调节好加减速时间就可投入运行。
表的压力值自己根据需要设置。

如果用电阻式远传压力表,需调节的参数多一些主要就是 PID 参数那一块,仔细详谈相关的变频器手册。

网友I:
使用UP DW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