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10-03-04):
我用信捷xc3-32plc编程时,出现下面提示是怎么回事。望解答。

网友A:
用的什么指令,可能和你指令后面的操作数有关系

楼主:
用的mov k3 k1y0

楼主:
把k3写成k0011也不行

网友B:
K1Y0是什么意思,好像没有这种表示方法

网友C:
信捷的和三菱的一样吗?三菱里面有K1Y0,指的是Y0-Y3。

网友D:
信捷的不知有没有这种表示法;你可以去电与信捷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mov k3 k1y0
根据字面上的意思就能理解了,三菱的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输出,不说了,
这个系统上报错写的很清楚,操作数不能为常数,也就是这个程序中的K3,
而不应该是数据溢出的问题,如果不确定,可以将K3改为K0和K1试试。不太可能存在溢出的问题。

楼主:
把y改成d就能写,但一运行y没输出,怎样改

网友E:
K10赋值到数据寄存器,这是所有PLC的基本功能,当然不会有问题。
你要搞清楚的是k1y0代表什么意思,在三菱的程序里,代表Y0-Y3,在信杰的PLC中代表什么你也要搞清楚。
还是找本说明书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