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哪些类型?

楼主(2010-03-04):
搞得有点混,有三相,两相,单相,直流,三相有380、220V,有带零线不带零线,带不带零线有什么区别啊,本人对电不太懂,请高人们指点下该怎么理解。顺便问问,地线是不是电源线的一条?

网友A:
角接的不带零线~!Y接需要零线~!

网友B:
看看电工基础吧

网友C:
主要是交流、直流两大类,又有不同的电压等级。
低压交流三相四线系统中,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TN-C系统中,中性线和接地保护线合二为一(零线);TN-S系统中,中性线与接地保护线、自变电所后分开。

网友D:
电,不是闹着玩的,要弄电,先学好电!

网友E:
4楼的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