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由于不小心把摄象头的线给扯断了`现在想自己给重新焊接起来,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连接,烦请好心人指导!

楼主:
自己拍的图片

网友A:
红色为+5V,黑色为0V,其它两根试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B:
看不明白电路板上写的什么意思。。。。
3楼说的应该没多少问题,
先用万用表测量4个接头的电阻,选最大的接电压。毕竟这玩意接在PC上,玩意烧掉主板就亏大了。接线时最好先装接电用的夹子,注意防止短路。
如果能强制启动摄像头照明灯,则只要电源接对,剩下两根正反各接一次就能测出结果了。
一般情况下,CAM+应该是指摄像头的电源+。那么第一个接头可能是电源-
测试的时候要小心,接好一端,另一端碰一下立即拿开,如果接错,会产生火花。防止烧坏电脑。

网友C:
红色 VBUS
白色 D-
绿色 D+
黑色 GND
看你的摄像头的板子上有没有标号吧。

网友D:
买一根新的也很便宜啊

网友B:
我把放大后的接线图发上来,大家看看。
要是有标准的接线符号,我想楼主也不用来这里问了。

楼主:
谢谢楼上大虾们的帮忙!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四根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帮我解决问题,再发张背面的图片
谢谢大家!

网友E:
拿去给修家电的看下,他会找出电源的2条线的,光看你的图是看不出的,
看电路走向,,查下心片的资料看看哪2个脚位是接电源的向前推,,,,,,,就出来了。

不行的话可以寄给我,我帮你搞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觉得一个小小的东西应该不至于这么复杂吧``?

网友F:
还是买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