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4):
一台2500kVA的干式电力变压器,低压侧三相电流基本平衡(2710A左右相关不超过10A),电压(223V、223V、225V);高压侧电流(A相61A,C相71,B相没装CT故没显示),电压三相平衡(6280V相差不过10V)。现在问题是变压器三相绕组温度相差很大。A绕组比C绕组高30度,A相比B相大15度。除因变压器室通风原因外。想请教各位上述的各种电参数会不会严重影响变压器绕组的温度??怎样影响有?能较详细具体的说明下吗??

网友A:
A相电流小,温度却最高,不解。

网友B:
A相接触不好

网友C:
你那变压器里有短路的地方了。

楼主:
回复问题
不好意思。。看来我发的贴还是比较少人给意见的啊。
我现在将这次情况做下介绍:
我们这台变压器在上年11月份因安全整改有项措施,要将变压器室的大门(正对很多纸尘的公路)下方的散热孔封堵,同时由于该变压器室与低压室有一扇小门连通,因担心封堵正门的小孔会使变压器室空气流通不畅等导致变压器温度过高,所以将低压室的小门打开让低压室的空调冷风进入变压器室,小门刚好位于变压器A相。
同时今年2月份C相低压侧冷却风机短路故障更换为一台风量为1400立方的风机(其它的都为1600立方),再查看冷却风机的安装方式有侧吹和顶吹式两种方案,我们选择用的是侧吹式风机,但在测量该变压器风机安装位置与变压器的距离时发现实际是按顶吹式风机的距离安装,使通过变压器铁芯的风量大大减少(安装位置是变压器厂家安装的我们没有移动过)。
最后将上述三项原因一一解决后。现变压器三相温度基本合适。(B相高出A、C相约6度左右)。最后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想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了。。同时还希望大家对原厂配置的设备也要大胆质疑(风机位置上一年就提出了但是由于老工人领导说了厂家设计总了有合理地方的,使该问题延续了快一年多。。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