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似量编程

楼主(2010-03-05):
直接上图吧,以下的命令我没用过,在手册上仅能查到少部分,只说了意思,使用方法不知道。
请各位前辈给我每一步中的命令讲下吧,最好是能说明在手册哪个地方那将感激不尽。

网友A:
FROM/TO对特殊模块的数据缓冲区读写指令在 FX系列的编程手册中有说明
先了解这两个指令,在结合这模拟量模块的手册看这程序

网友B:
呵呵;针对你用的模块的具体型号,看对应的手册;

楼主:
楼上的前辈能不能把你QQ号PM我啊?

网友C:
我大体解释啊!因为我没有你这个手册,你要针对手册上面的具体参数地址来看的。
前面程序就是:将第一个扩展模块的第一个通道写入 H3333写到 CR#0 将H0FF33写入CR#1具体16位代表什么意思,要看手册。
第二个就是 第一个扩展模块的第8个通道,写入平均次数位1 K1代表读取一次,K2的编号应该是CR#2代表读取的平均次数
最后一段好理解,就是把模拟量的值写入寄存器,寄存器的编号可以自己写
福州欧业达 QQ76907593 可以联系我。

网友D:
呵呵,编程手册和特殊模块手册上都有明确解释

网友E(2010-06-07):
看看手册,多练习.下载后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