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0-03-05):
从没有见过电容上面带有一个电阻。不知这是什么电容。是用在单相电机上的。两个电容。
就是这个电容。
下面是电机中的两个电容

网友A:
那个应该是压敏电阻吧
还有一个可以是浪涌保护器
这电机用在哪里的

网友B:
2楼说得对

网友C:
感觉是释放电阻,就是在断电后很快将电容上的电荷释放掉,有利于下次启动。

网友D:
我也觉得是放电时用的。

网友E:
看图是普通碳膜色环电阻,而非压敏电阻,是RC吸收回路释放电阻。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G:
同意4楼

网友H:
从标的符号看是普通的电阻器。。。不过像这种意大利进口货还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