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PI网络问题

楼主(2010-03-05):
请问:
      用西门子314CPU2个,5611卡2个(插在工控机上),最远的控制距离多远?
      数字量200点,模拟量100点。

网友A:
MPI的距离为50米,欲延长距离,可以通过加装RS485中继器,每个中继器可以使得MPI距离延伸50米。

如果成对使用中继器,可以使得距离延伸1200米~~最多延伸为9.6KM。

如果要继续延伸,请使用DP网络,在9.6K速率下,可以达到12KM,同样,通过中继器可以延伸。

再远的距离可以通过光纤网络,光纤网络可以延伸至96KM。

以上数据仅仅对应于非恶劣环境,恶劣环境下延伸距离有所减短。

网友B:
跟你的数字量和模拟量可以匹配
距离楼上的说的完全正确
我觉得你可以用以太网
这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