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小教键盘输入显示设定问题

楼主(2010-03-05):
这个触发位地址是如何设置的?如果已经有16个输入点了,那么第17个是不是可以随便设置呢?

网友A:
046011这个触发位你可以任意指定。
当046011为ON的时候弹出键盘,否则不弹出。

楼主:
那也就是说第17个触发地址设置为0470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