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分类

楼主(2010-03-05):
请问传感器分哪几种,分别可以用在什么地方?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下

网友A:
那就太广泛了,一句两句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B:
遇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C:
传感器类型

电阻式传感器:电阻式传感器是将被测量,如位移、形变、力、加速度、湿度、温度等这些物理量转换式成电阻值这样的一种器件。主要有电阻应变式、压阻式、热电阻、热敏、气敏、湿敏等电阻式传感器件。
称重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是一种能够将重力转变为电信号的力--电转换装置,是电子衡器的一个关键部件。能够实现力--电转换的传感器有多种,常见的有电阻应变式、电磁力式和电容式等。电磁力式主要用于电子天平,电容式用于部分电子吊秤,而绝大多数衡器产品所用的还是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结构较简单,准确度高,适用面广,且能够在相对比较差的环境下使用。因此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在衡器中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网友D:
将各种非电量变换为电量的装置就是传感器。

传感器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如果没有传感器对原始参数进行精确可靠的测量,那么无论是信号转换或信息处理,或都最佳数据的显示与控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分类:

一、根据输入物理量可分为:位移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速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及气敏传感器等。

二、根据工作原理可分为:电阻式、电感式、电容式及电势式等。

三、根据输出信号的性质可分为:模拟式传感器和数字式传感器。即模拟式传感器输出模拟信号,数字式传感器输出数字信号.

四、根据能量转换原理可分为:有源传感器和无源传感器。有源传感器将非电量转换为电能量,如电动势、电荷式传感器等;无源程序传感器不起能量转换作用,只是将被测非电量转换为电参数的量,如电阻式、电感式及电容光焕发式传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