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基础知识~!

楼主(2010-03-05):
前些天问过一个关于ZCP指令的问题,其中老师提到了双字~!我在网上找了找知道了单字为16位,双字为32位。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什么时候使用双字,什么时候使用单字?是不是当单字位数不够,才使用双字表示呢?
0-1000不能用单字表示吗?

网友A:
16位二进制为一个字,首位是符号的话,16位最大为32767;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位二进制为一个字,首位是符号的话,16位最大为32767;
是这样子理解

楼主:
那图上的数字是0-1000,是不是使用ZCP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就是超过了32767以后是不是要用单字表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