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5):
2个200PLC 之间需要用PPI通讯请问之间的通讯电缆用什么呢?谢谢

网友A:
MPI或者DP电缆。

MPI:6ES7 901-0BF00-0AA0
DP:6XVI 803-0AH10
然后搭配总线连接器:总线连接器有分角度以及是否带有编程口,型号查阅S7-200选型手册。

网友B:
可以PPI也可以走277DP 通讯
PPI 最简单省钱,
买2个9针头    3-------3         8-------8连接好就行加 330R的电阻几个

网友C:
干吗要DP啊,直接接两个9针就可以了,3,8两个脚,做的地道点再接一个2,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