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5):
我给P0.1口一个低电平:P0^1=0;
单片机上电后,我在P0.1口接上一个9V电源,此时P0.1口变成了1,一旦移去电源,P0.1立即恢复0.
我希望P0.1一直保持1,即从外部改变I/O口的值。
网上的人提供了一个方法是,程序控制CPU一直检测I/O口电平,并用CPU设置其值得:
if(P1.1==1)
P0.1=1;
else
P0.1=0;
但是这样会复杂化程序,并且一直占用CPU。
究竟有没有方法可以允许外部外边I/O口的电平高低,而不需要动用CPU?

网友A:
能说明一下具体要用P0.1保持高电平来实现什么功能吗?
不知道锁存器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B:
if(P1.1==1)
P0.1=1;
else
P0.1=0;
这个程序已经很简单了,怎么会占用CPU?如果你不用CPU,那直接用个开关控制串个负载不就可以,
单片机IO最好不要直接接9V,呵呵,除非你银子多。
如果你要外部改变一个端口,那上电就设定这个口为高电平,如果输入接低电平,这个IO就是低电平,松开输入就复原为高电平了。

网友C:
因为P0口是没有上拉的。。

网友D(2010-05-31):
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