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0-03-05):
我以前只用过2DA的模块,不知4DA的模块咋用
各位大侠;谁有样例;能否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4DA要比2DA简单
设定输出信号类别,0号缓冲区,然后在向每个通道对应的缓冲区写入要转换的数值
这些操作程序在模块的手册上都是有的

网友B: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
这里有下载

网友C:
楼上提供的网址很好,很全面

楼主:
在这里特别感谢各位工控界的朋友们的无私奉献;

楼主:
上还有两个问题不明白;
问题1:设置D0和D1=-2.000到+2.000,数据D2和D3=0到+1.000
问题2:比如第一通道需运算数据寄存在D80中;如何将D80数据传送到4DA模块的第一通道当中;可以直接应用MOV D80 D0 输入吗?

楼主:
图片发错了!一下才是正确图片

网友D:
问题一 ; 应该只要改变#0为H0010
问题二; TO K1 K1 D0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