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图片

楼主(2010-03-05):
海泰克触摸屏如何绘制一个动态图片呢?如在触摸屏画一张水泵的动态图,它可以根据PLC内部继电器的状态而改变状态,即继电器状态为 1 时,水泵要转动,或是抽水状态,为了 0 时为静止状态.(各位大师有谁懂的望指点小弟一二啊!)

网友A:
什么触摸屏呢,不同的厂家做法可能不一样的

楼主:
绘制图片
是“海泰克”的触摸屏

网友B:
首先你看你的屏是否支持gif图片。然后看有对应不同变量值对应不同图片的功能吗?

楼主:
屏是支持的。在里面的图片可以选择为PLC控制的,但是就是没有水泵的图片,而且好多图片都打不开的。可以发一些操作的例子吗?

网友B:
没用过海泰克的屏,不过你可以自己制作水泵的gif动画文件,看看你需要的像素大小,然后在屏的制作软件里调用。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不是很懂,可以教一下怎么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