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5):
5匹三相空调主线路用2.5mm2铜线还是4mm2铜线?

网友A:
4mm2铜线

网友B:
1匹=2000大卡=2324W
5匹=11620W 大约24个电流
2.5的独股线也就是刚刚好,还是选用4平方的吧

网友C:
选用4平方的

网友D:
1匹是一马力=0.735千瓦,5匹=5*0.735=3.675千瓦,再加上室内外风机和加热器的功率大概有7~8个千瓦。从安全角度考虑选4mm2铜线。

网友E:
如果要长时间运行,就用4平方的,不经常开的话也可以用2.5

网友F:
肯定首选4的,有预留,以后还可以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肯定首选4的,有预留,以后还可以加,

网友H:
最好4平方的

网友I:
  不用想也该用4m的线啊

网友J:
如果走明线,可以用2。5的,否则用4平方的。

楼主:
别忘了是三相的

网友K:
4平方的

网友L:
用国标的线2.5就行,但现在线都不标准的,所以用4平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