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接地问题

楼主(2010-03-05):
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一相接地时接地电流很小,不足以使保护装置动作。

在中性点接地时,一相接地时,接地电流很大,能驱动保护装置。

问题来了:

想请教各位大虾,为什么中性点不接地电流小,接地时电流就大的呢?

网友A:
构成闭合回路

网友B:
中心点接地了,要是一相接地了,就有回路了,电流就大。要是中心点不接地,就不会有回路了。电就小。

网友C:
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一相接地时接地电流是线电压作用在线路对地电容上的电流,其值不足以使开关保护跳闸;中心点接地了,要是一相接地了,回路电阻是大地阻值,由于大地阻值很小相当于短路使开关保护跳闸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