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5):
请教松下伺服脉冲如何计算
如我转一圈的角度是36度,电子齿轮为1。要多少个脉冲啊

网友A:
应该和你用的编码器有关

网友B:
要看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

楼主:
我的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0

网友C:
分辨率是10000,那在电子齿轮比是1时,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网友D:
呵呵;我以前贴过一个三菱的,计算方法都一样;

网友E:
上面说的都不错,楼主,其实你这个主要看定位模块,有些定位模块是有度为单位的,那可以直接用度来做,呵呵。

网友F(2010-08-13):
电机旋转一周所需脉冲数 = 编码器分辩率*指令脉冲倍频数/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