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5):
控制电路一般都用直流电吗?

网友A:
那可不定。。。 一般小型继电器电路确实是 24V的直流多些。

网友B:
一般380V的大多都是用220V的交流电,只有在10KV的高电压控制或特别重要的负荷时才会采用直流电

网友C:
24V的 基本都是DC              也有用 24  110V     AC的

网友D:
这个要看什么设备,一般是用的最多是24DC,但是还是有交流的。

网友E:
一般控制大电流的、强电的用220V的交流电,为了安全,用DC24V的比较好

网友F:
10KV的高电压,电业局的公用配和重要的高压供电负荷一般都要采用直流电,使用直流电的好处是,正常情况下,是高压没有电,低压就没有电,低压没有电,开关断路器就无法电动开合开关断路器,用直流电就没有问题。

网友G:
10KV的用交流220V或直流220V

网友H:
交流直流都有用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I:
10KV的用220V直流,一般编程控制器用24V直流,直流抗干扰能力
qq1349235262

网友J:
不一定,主要是直流输出比较稳定点

网友K:
24V的比较安全,不过长距离不好。

网友L:
不一定,具体看是社么设备。

网友M:
蒽勒!
 各有好处0.0
 得看什么设备而论

网友N:
国外比较注意安全
在我们出口的设备中电气控制部分全部要求直流

楼主:
同感,我们公司给外国船只做的电箱控制电路部分也全是直流的

网友O:
不一定,根据需要定

网友P:
直流抗干扰能力好些,我公司矿山1.3千米的皮带,头尾之间的联系就是用24Vdc

网友Q:
一般情况采用24V,DC,条件不允许采用交流,

网友R:
引用 网友H:
交流直流都有用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分场合的

网友S:
一般弱点方面的直流的比较多

网友T:
380v的线路一般都是110v 比如普通机床电路。

网友U:
引用 网友F:
10KV的高电压,电业局的公用配和重要的高压供电负荷一般都要采用直流电,使用直流电的好处是,正常情况下,是高压没有电,低压就没有电,低压没有电,开关断路器就无法电动开合开关断路器,用直流电就没有问题。
用直流电做控制电源,可在交流断电时,保证开关断路器的分闸。一般用蓄电池组完成。

网友S:
直流应该算小型供电。

网友V: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W:
不见得啊

网友X:
这可不一定啦,有220V.110V 36V。有很多种呢

网友Y:
不一定,有电路的实际情况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