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0-03-05):
有一台电焊机铁心不发热,但铁心夹板和加固螺栓过热。我已经对铁心和夹板之间加了绝缘,但通电后还是发热。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你在把,螺丝也绝缘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看有没有绝缘损坏的地方

网友C:
这就是涡流,想办法让镙丝三角铁行不成回路,就不热了。

网友D:
赞同楼上的,将涡流解决就行了

网友E:
同意头上的说法,制药焊机不是太热,或者不超出工作温度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