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5):
本人现在使用利莱森马电机,环境温度在30到60度左右,电机绝缘等级为F级,4级电机,电机动平衡没有问题,轴承为NSK的,电机与离心风机为皮带传动,但总出现电机前轴承把电机转子磨细-------在轴承正常处移出2公分左右!!!
请专家分析解答!!!!!!

网友A:
多大的电机,竟然偏移2CM

网友B:
[qq04yi应检查皮带是不是太紧]

网友C:
皮带太紧了吧!

网友D:
装配的时候轴承内径与轴间隙过大,可能轴第一次磨损后就没有加工好。

网友E:
转子要处理了

网友F:
1)电机的安装方式与选型是否符合要求?
2)电机、风机皮带轮凹槽是否在一条线上?
3)注意水平和垂直度。
4)加的润滑油过多,轴承温度高,热膨胀导致配合过松。
5)电机磁力中心线与机械中心有问题。
6)上述检查都没问题的话,建议更换成NU系列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