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5):
我是个新手,刚接触变频器维修一年多点,从朋友那儿学的组装了一套用220V变380V的调压电源,变压器采用的是200VA的,(是不是容量小点?)整流滤波加放电控制我做得很仔细,采用了一只数显电压表和一块指针电流表。

  在检修台安N2时,空载变频器工作正常,我用了三只15W灯泡做的负载实验,当频率运行至10HZ以上时变频器报低压,停机。当把频率调制10HZ时,开机运行正常。

 我拿来一台海利普3.7KW变频器实验(也是修好的,没有试验,不知道是不是真好),也是一样报低压。

  高手给解答一下,是变频器还有故障还是我的变压器容量太小造成的误报?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你的现场供电是不是偏低?测一下380V是否低太多?3只15W灯泡带得动的。
还有一个原因,变压器虽然标注200VA,但实际功率偏小,比如只有80VA。真正达到200VA能力的,个头比较大了。现在变压器的功率标注水分太大。运行中,测380V电压低落太多,说明变压器容量偏小(达不到标称容量),换大一点的,如500VA的。
     我用的标准500VA的,带1.1kW电机,空载运行在50Hz,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呵呵;换个大点的变压器试一下;

楼主:
谢谢咸老师,刚入手您编写的两本变频器维修的书,感觉写得很实在,也很实用。非常感谢。
我刚刚接触变频器维修,原来是做家电维修的,变频器的维修资料买了不少,就是没有像您写的书那样面向维修的。您是我们最无私的老师!是我们这些正在学习变频器维修的学生们的福音。
提个小小的建议,如果您的书再版的话,能否加上一章专门介绍维修变频器的设备介绍内容。这样,您的书将更加完美。
  再次感谢您的提携和帮助!

楼主:
咸老师:
    再就是一个问题:您的书中介绍用指针万用表直流500V档测量变频器输出三相的话,电压值为零,用交流档测量才能测出输出电压。可是我用南京MF47型表直流档测量,电压指示200V左右,无论怎么反接表笔都是这样,怀疑表的问题,换一块胜利VC3021指针表测量,也是如此。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直流档有电压显示,不过不准确。那么直流档电压为零的说法是否不妥?请老师给解释解释原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咸老师:
     再就是一个问题:您的书中介绍用指针万用表直流500V档测量变频器输出三相的话,电压值为零,用交流档测量才能测出输出电压。可是我用南京MF47型表直流档测量,电压指示200V左右,无论怎么反接表笔都是这样,怀疑表的问题,换一块胜利VC3021指针表测量,也是如此。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直流档有电压显示,不过不准确。那么直流档电压为零的说法是否不妥?请老师给解释解释原理,谢谢。
有点奇怪啊,变频器正常输出时,用直流500V档,是没不出电压值的,只是微小的波动,有电压值即是混有直流成分啊.低频率时,有摆动直流电压,高频率输出时,直流成分近于零啊.我平时也是用MF47型表啊.你想啊,每相输出正负半波对称的话,在直流测量上相互抵消,是不可能显示直流电压值的啊.拿不大准,是变频器的问题吗?我还未碰到过这种现象.你测一下其它牌子的变频器是否也这样?
我修过的变频器,好机器,用直流档是测不出电压值来的.
是不是表有改进,输入内阻变大了,有感应电压进入?搞不准了.

网友C:
楼主您好!能不能学习一下您的交流调压器是如何制作的,能不能介绍一下过程与广大朋友共享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能不能学习一下您的交流调压器是如何制作的,能不能介绍一下过程与广大朋友共享一下,谢谢了。
交流调压器市场上有卖的,我用的是正泰TDGC2-1  1KVA的自藕调压器,变压器选用最少500VA的380V/220V的。220V端接市电,用380V接调压器输入,输出接整流滤波,把电压电流表接到相应的位置即可,我的加了一个放电电路,利用继电器做的切换,放电电阻选功率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啊,变频器正常输出时,用直流500V档,是没不出电压值的,只是微小的波动,有电压值即是混有直流成分啊.低频率时,有摆动直流电压,高频率输出时,直流成分近于零啊.我平时也是用MF47型表啊.你想啊,每相输出正负半波对称的话,在直流测量上相互抵消,是不可能显示直流电压值的啊.拿不大准,是变频器的问题吗?我还未碰到过这种现象.你测一下其它牌子的变频器是否也这样?
我修过的变频器,好机器,用直流档是测不出电压值来的.
是不是表有改进,输入内阻变大了,有感应电压进入?搞不准了.
 咸老师:
       我判断错误了,这台变频器刚开始的故障是缺相,当时用VC3021指针表测量时有电压,直流档,两只表都显示差不多,修好后没有用这块表量过,刚才特意测量了一下,确实像你所说,没有电压显示。
      不过我那块MF47表,确实有电压显示,看来是表不行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我这块表一直正常啊。
      500V档测量电压偏低,1000V档测量电压基本和交流档一致(测量输出)。
     我准备买只500VA的变压器。我们这里这种变压器最大只有500VA的。
        谢谢咸老师的指点。

网友D:
频率运行至10HZ以上时变频器报低压,停机。

这时量一下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的电源设计上的失误。
原因是这样的:电源设计之初为了有效保护模块不受大电流冲击,我在530V输出端串接了两只100W的灯泡,一是为了保护,另一种想法是可以监测变频器是否存在短路故障(如果有短路,灯泡会很亮。如果没有短路,只是在刚开机大电容充电的时候灯泡亮一下。)而在实验变频器带轻载时,没有把灯泡限流电路短路掉,造成变频器误报。因为轻载已经把电压拉低,况且灯泡相当于电阻,起限流降压作用,变频器当然报低压了。
   我又在设计的电源上加了一个可以短路灯泡的继电器控制电路,这样,电源就可以工作在两种状态,一是直接输出530V电压,一是串接灯泡输出。这样检修时就可以方便的选择输出模式,让电源更好的为维修服务。
   经过改进,我用200VA变压器组装的电源在带轻载时完全可以胜任工作(目前3.7KW机器可以用,更大的机器没试)。
   咸老师所说的直流500V档测量无电压,只是轻微的波动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测量是在带轻载状态下测量的,VC3021指针表只是轻微的波动,MF47表电压指示50V左右。所以再次感谢咸老师的指点。
    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15W灯泡在变频器工作到60HZ时非常亮,让人看了揪心,请问咸老师,灯泡是否可以换成大一点的?

网友E:
220V灯泡接在380V输出上能不揪心么,200VA变压器我接75KW以上变频都可以

网友E:
安全起见,你的灯泡要接成星形连接

楼主:
就是用的星形连接,三只灯泡的外壳线接在一起,中心线接变频器输出。

网友F:
这位朋友,不知道你说的是否是利用220V单相交流转换成3相380V交流电源,我想这样可以解决检修时没有3相电源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可以逐渐加压防止有故障时将变频器崩坏。这个方法我没用过,上述只是我的想象。
     我将我用过的一个方法告诉你,仅供你借鉴。我试验4kW以下的小功率变频器,在碰到没有3相交流电源时,就将220v单相交流电源接到空载变频器的3个任意两个端子上,虽然变频器整流母线电压低一些,但因输出电流很小,不会低压报警,这样你就可以在空载下试验和设定变频器,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甚至可以带动一个0.5KW的三相电动机,具体你可以动手体会一下。

楼主:
谢谢你,给我提了这么好的建议,我用的是单相220V变380V(我不知道还叫不叫“三相”,就是两条线,线电压380V)你说的方法我试一下,不知道报不报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