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1.请问接线耳的作用,(除了接线方便,还有没有其他作用?)

2.请问0.75KW的电动机,需要配多大线径的线路?(需要 加上具体的经验值?)

3.室内装修时用的软件线(多股铜芯),可以用作工控箱线路吗?(我看到别人的工控箱用的线比我的更软,这个问题不大吧?)

网友A:
为了接线牢靠,足够的接触面,接触良好

网友B:
1:线鼻为了接线牢靠,足够的接触面,接触良好
2:0.75KW的电动机1.5平方的软线足够了
3:你第三个问题是问用作控制回路还是动力回路啊?

福州欧业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QQ:1084916584

网友C:
”接线耳“   没听说过

网友D:
二楼的回答很好

网友E:
楼主问的电机问题能不能说明一下,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

网友F:
3楼回答的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楼回答的好

网友H:
二楼回答很好,这个用接线端子接线时比较正规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地方采用接线端子的,

网友I:
请问一下 ,    什么是接线耳呀?

网友J:
测试\检查故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