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接地问题

楼主(2010-03-06):
当电动机某一相绕组的绝缘损害使外壳带电而外壳接地的情况下,人体触及外壳时,由于人体电阻R与接地电阻r并联,而通常R>>r,所以通过人体的电流很小,不会又什么危险。

问题是人体电阻与接地电阻并联,为什么电流会很小呢?

R与r并联的值不是小于r吗?由I=U/并联的阻值得,电流应该变大了呀,为什么会变小呢?

网友A:
电阻大的流过的电流小。

网友A:
具体可以参考电工学中的并联电路。

网友B:
电阻大的流过的电流小,小到你都感觉不到

网友C:
并联分流嘛,既然R>>r,那么I=U/R就远远小于i=u/r

网友D:
变大的是总电流,但是流过人体的电流按楼上的解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