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plc和pc的通信到底要做哪些准备工作,除了硬件连接以往是不是还要进行软件编程,如果编程的话是不是所有的程序都是一样的还是根据自己设计的系统的通信要求自己编写。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如果是电脑控制PLC,那要编写程序的

网友B:
除了硬件连接还要编程,按你要控制的动作流程编写相应的程序。

网友C:
呵呵;根据你设备编程;

楼主:
如果用PC/PPI通讯电缆的话该做些什么呢